求教,20CrMnMo材质齿轮渗碳处理后的硬度韧性对比40Cr材质调质,哪一个更耐用

楼主(2020-01-05):
求教,20CrMnMo材质齿轮渗碳处理后的硬度韧性对比40Cr材质调质,哪一个更耐用,不容易断齿掰齿,磨尖

网友A:
齿轮损坏的原因很多,没有包治百病的材料,"哪一个更耐用",不好回答,要问齿“”不容易断齿掰齿“”,还是选20CrMnMo材质吧。

网友B:
根据工况来!如果40Cr调质能满足,为何要用20CrMnMo渗碳呢?成本都不一样!不能大马拉小车,更不能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损坏的原因很多,没有包治百病的材料,"哪一个更耐用",不好回答,要问齿“”不容易断齿掰齿“”,还是 ...

嗯嗯是的,再请教一下20CrMnMo和20CrMo有什么很大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工况来!如果40Cr调质能满足,为何要用20CrMnMo渗碳呢?成本都不一样!不能大马拉小车,更不能小马拉大 ...

嗯嗯,现在我这边的情况是用20CrMo材料渗碳处理的齿轮,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打齿,断齿。我想尝试用硬度低但是韧性高的40Cr调质代替一下,试试效果。但是试错的成本有点高,所以在这边请教有经验的老师

网友A:
“”打齿,断齿“”的原因不是齿轮的齿部强度低、硬度低等造成的,这是你人眼看到的,你要分析出人眼看不到的原因。

网友B:
要找到打齿、断齿的根本原因,不要盲目更换材料。1.校核材料及热处理能否能达到工况要求  2.失效件分析是否达到了图纸要求(理化及金相) 3.装配及使用过程中是否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齿,断齿“”的原因不是齿轮的齿部强度低、硬度低等造成的,这是你人眼看到的,你要分析出人眼看不到 ...

嗯嗯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找到打齿、断齿的根本原因,不要盲目更换材料。1.校核材料及热处理能否能达到工况要求  2.失效件分析是 ...

嗯嗯,好的感谢了,我这边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