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动方面的

楼主(2020-01-05):
这个怎么设计,需要哪些气动,电子方面的零件。 有大神会设计吗。

网友:
电磁阀压力调节阀比例阀,通过压力传感器以及控制,能达到这种效果。期待大神更多解答

网友:
论坛里还有一个做压力表的,通过气缸增压的方式。还是得看你具体用法

网友:
这个感觉和泄漏仪有点差不多。

网友:
用两个亚德客的双通道数字压力开关控制就行了,剩下的就是程序的事情了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6188477看论坛里这个增压原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483&page=1#pid6188477看论坛里这个增压原理图片

多谢哥们

网友:
这个需要压力传感器来判断,但楼主需要三个档次,估计一个感应器还搞不定,需要分别三个档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