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内径传感器,哪位能提供线索方法

楼主(2020-01-06):
产品最大外径180mm,现想自动检测红面内径(43mm)和黄面内径(85mm),公差±0.02,想用内径传感器一类的,哪位能提供线索方法?(目前是人工气动检测,测头接触式测量,不好操作,而且节拍长,网上只有1家内径传感器,联系不上)

网友:
0.02这个精度,非接触式去检测,很困难的
只能考虑接触式检测

网友:
工具显微镜或投影仪三点测圆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找气动测量仪的供应商,定制非标的,测试头为近似的两个台阶圆柱,直接一套两个内径一起测。

网友B:
找专业厂家咨询测内径外圆之类的测量仪器,我之前在的公司就做过类似的设备

网友:
接触式量测和气动量测应该可以做,这个你因该找专门做这个的厂家咨询一下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找气动测量仪的供应商,定制非标的,测试头为近似的两个台阶圆柱,直接一套两个内径一起测。

可以的,但是我想非接触式的,就像位移传感器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专业厂家咨询测内径外圆之类的测量仪器,我之前在的公司就做过类似的设备

能提供厂家啥的吗,网上一家直接联系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厂家啥的吗,网上一家直接联系不上

厂家我这边没有,你找一下电感测头和气动量仪的供应商吧,应该有不少的

网友:
基恩士测量内孔有两种方式:透过型测量仪和接触式测量仪。

网友(点评):
基恩士的超贵

网友:
感觉用非接触式的悬呀!你怎么保证测量的精准性,及外界干扰测量误差?

网友:
气缸外撑夹紧产品   用带模拟量位移传感器可行?

网友:
找基恩士问问

网友:
用CNC的寻边器原理,创新改造一个,可以同时用三个寻边器,同时进行检测,用伺服+精度丝杆,PLC可以很快完成检测计算,并且给出良品给果。并且可以各种规格通用。。。如果效率不是要求特别高,用一个寻边器就搞定!

网友:
图像识别不可以吗?又快又方便

网友:
51sensors.com/content/336.html这里有一家做内径检测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厂家啥的吗,网上一家直接联系不上

以前公司做压缩机的,用的气动测量仪是一个Elayred的牌子

网友:
打听过一种用摄像头检测的说精度可以小于0.01,垂直度平行度都可以测。

网友:
使用气电量仪做可以,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