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连动十几台液体搅拌器

楼主(2020-01-06):
求购一个电机连动十几台液体搅拌器的机械或设计!

网友:
这个可以,你要把你的要求写清楚。否则谁也不会帮你。

楼主:
|gxs20601发表于 01-06 10:21这个可以,你要把你的要求写清楚。否则谁也不会帮你。
我们是生产液态肥料的,每个塑料桶大概一吨,以前采用过立式的搅拌机,因液态肥料发酵是有很多酸性气体,会腐蚀到电机短路,现在我们想在每个搅拌机上面有齿轮,通过连动带,以一个电动机慢速转动十几个搅拌机,最后还能升降。谢谢!

网友:
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天车结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有机肥料?屎尿兑水?
搅拌不行换个思路用污泥泵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生产液态肥料的,每个塑料桶大概一吨,以前采用过立式的搅拌机,因液态肥料发酵是有很多酸性气体,会 ...

慢速的可以用链条,一段一段连起来,升降的话,做一个框架,电机、搅拌器都安装在上面,整体升降比较容易,否则搅拌杆开长槽、每个搅拌器单独一套升降装置会很难做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1-06 12:48
慢速的可以用链条,一段一段连起来,升降的话,做一个框架,电机、搅拌器都安装在上面,整体升降比较容易,否则搅拌杆开长槽、每个搅拌器单独一套升降装置会很难做

谢谢您!承蒙指导!有厂家生产这套设备吗?

网友(点评):
这种都是非标设备,定做品。你们公司在哪里?

楼主:
你好!我知道非标的,需要订做,我们在珠海。

网友:
联接传动的机构可以通过转角换向器来实现,但估计带不动这么多轴。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06 19:36联接传动的机构可以通过转角换向器来实现,但估计带不动这么多轴。
对,是一个设想,能带动多少就多少,总比一个搅拌器陪一个电机强,气体有酸性,容易损害电机的寿命!

网友:
去织布公司看一下有一种一台10KW马达把几百横向转动变成纵向旋转的捻线机,调速加变频。单台还可以分离,但是其负载比较轻。。这个原理,加一套升降机构就完成了。。。。如果负荷重,就用蜗轮蜗杆的90度减速机,但是直线排列,占地空间要想一想

楼主:
|时尚农夫发表于 01-07 20:20去织布公司看一下有一种一台10KW马达把几百横向转动变成纵向旋转的捻线机,调速加变频。单台还可以分离,但是其负载比较轻。。这个原理,加一套升降机构就完成了。。。。如果负荷重,就用蜗轮蜗杆的90度减速机,但是直线排列,占地空间要想一想
这个原理值得参考,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