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20-01-06):
需求:设计一款滚筒,用于装载绕轴细线(说白了,就是线轴)
设计:因条件限制,筒子的采用薄铝管和PP环装配完成,相关尺寸见下图
铝管和PP之间是M45x0.5的螺纹连接(管壁只有1mm,不能车更深的牙),同时用502胶水加固。
现象:使用一次后,由于线绕的紧,一层层的绕,线之间的力量大的很。导致铝管和PP管之间有滑动,即:螺纹有移动
究其原因:螺纹太细,线的力量又非常大,502胶水有不顶事所致

想法:因管子的内径43的原因,符合这个规格:内径43,外径大的没有(外径管子只有45)这个条件的限制(我咨询过10多个厂家,只有内径43,外径45)。只能这样。
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胶水,增强螺纹之间的力。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谢谢!

网友:
淘宝有一种胶水,号称比502强度高20W倍,我试过,确实好用,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点评):
什么胶水?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
用反向螺纹连接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我们目前正在做这个实验,还是担心,加胶水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螺牙太浅。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外加膨胀衬套?

网友:
PP材料上打孔,PP和铝管再加一个销子

网友(点评):
谢谢你,这到也是一个方法。铝管的管壁太薄。也可以多加两个销钉试试。多谢!

网友:
用胀套试试?

网友(点评):
是个方法,我这也需要这个大概上千只。每只增加两个涨套,成本会增加很多。

网友:
我下面剖面线画错了,应该和上方一致。
焊接后拉铆钉和PP材料铆接。
没接触过薄壁铝件焊接,只是提供个参考。不清楚你数量多少,成本会增加。

网友:
学习了,感觉那个反向的好像比较简单

网友:
铝管做长4毫米,这4mm分配给两端的螺纹各2mm,PP装好以后,PP两端的铝管各露出2mm,然后在冲床或其他设备上拍成褶皱,PP就跑不出去了吧?

网友:
AB胶,之前做小平行机械臂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铝管车正反牙长度各一半,然后包胶。

网友:
额,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管壁太薄,改用 内六角螺栓 充当防转销即可,螺纹端径向开孔,圆盘径向开孔螺纹孔,用螺栓把二者连接起来,不知可行?

网友A:
用内六角螺栓充当防转销即可,螺纹径向开孔,圆盘径向开螺纹孔

网友:
M45*0.5,管壁剩了0.5,拧螺纹时,会不会变形?

网友(点评):
铝管内还有高压缩的纸筒,不会拧变形

网友(点评):
也是个方案,但这样的话,成本会增加很多,可能到不如直接把PP挡板改成铝管,周边焊接+螺纹+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内六角螺栓充当防转销即可,螺纹径向开孔,圆盘径向开螺纹孔

没有太理解,您的意思在PP挡边外再加工类似螺母的并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太理解,您的意思在PP挡边外再加工类似螺母的并紧吗?

前提是铝管中空的话,可以在铝管径向(轴线垂直方向)开孔,PP径向也要开螺纹孔,用螺栓把铝管与PP连接起来,其实就是个销子,只是螺栓方面拆卸,不知可行不

网友:
胶水可以考虑用AB强力粘接,适用于塑料与金属。

网友:
铝管翻边铆固。

网友:
在pp内加2个或4个凹孔,再做一个治具,利用铝合金的易拉伸特性,铝管结合位压入PP凹孔孔内,配合胶水,可以防止打滑

楼主:
目前处理的方法是
1,加工反向牙,同时调整牙深和牙距
2,调紧螺纹配合(装配时比较吃紧,费力)
3,在内侧向PP挡板的方向,均匀的拧入了3个自攻螺丝
今天会给客户试用,近期会知道结果

网友:
在尼龙环端面内孔倒角,装配后铝管用治具涨口

网友(点评):
你这也是一个方法,但会增加很多工序和专用设备。目前正在用我现在的方法试

网友:
试一下汉高乐泰的638螺纹胶。一定要买行货才有效果。

网友:
不解决材料问题,想其他办法也无用,量大开模,量小市场上找符合这个规格内径43,或者小于43,外径大于45,找到合适材料加工一道工序即可,实在找不到内外圆加工。螺纹0.5的牙连接PP材料,我是不会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