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装配体能不能实现参数化设计

楼主(2020-01-06):
请教下各位,solidworks大型装配体能不能实现参数化设计。
设备结构固定,设备上的托盘有大有小,设备会根据托盘的大小放大或缩小。
我现在想要实现更改托盘尺寸设备自动跟着一起变

网友:
自上到下的设计了解下

网友:
top-down

当年给我培训的SW公司,就是用一个挖掘机的案例演示的,从0.25的挖斗到1.5挖斗的机型,都在同一个装配体下面

网友:
这和大型装配体没啥关系。。。。。。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只是比较复杂,需要靠参数化公式来实现,草图造型还需要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只是比较复杂,需要靠参数化公式来实现,草图造型还需要关联。

有没有相关资料,我自学摸索下。

网友(2020-12-08):
这个可以做专门的程序设计

网友:
正做这方面,学习一下

网友(2021-03-12):
可以实现的只要设置好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