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表面处理

楼主(2020-01-06):
304不锈钢表面如何提高硬度?镀铬渗碳渗氮?有没有高频淬火?

楼主:
各种工艺的表面硬化层的厚度及硬度都是多少

网友A:
你太难为304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太难为304了

请教一下,能不能通过  冷作硬化  的方法提高表面硬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能不能通过  冷作硬化  的方法提高表面硬度呢?

材料的应用是需要具体环境的,给304做硬化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刚百度了一下,304好像是可以变硬一点,但接下来的形变如何,可加工性如何,谁敢说?
既然是要硬度,为什么不找45钢调制或者淬火后镀铬或者镀镍磷等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的应用是需要具体环境的,给304做硬化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刚百度了一下,304好像是可以变硬一点,但接 ...

多谢

网友:
表面处理无法对材质进行加强
热处理可以
但304是个例外,奥氏体型不锈钢不能通过常规热处理进行强化。
所以,换种材料会比较省事。

网友C:
不锈钢在提高表面硬度时要注意保留其防腐蚀性能。通常的方法:表面化学镀ENP(Ni-P化学镀)HV500,最高可达HV1000
堆焊硬质合金,如司太立(钴基合金),硬度HRC40
表面渗氮或碳氮共渗,表面硬度可达HRC60~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在提高表面硬度时要注意保留其防腐蚀性能。通常的方法:表面化学镀ENP(Ni-P化学镀)HV500,最高可达 ...

每种工艺,能保证镀层的厚度在什么范围?谢谢大神

网友:
我们做的304设备没遇到过要求材料硬度的情况

网友:
表面可以做PVD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