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看这个结构合不合理

楼主(2020-01-06):
现在公司想做这样一款AGV叉车,黄色的为配重模块大概1T尺寸长宽高为1670mmX420mmX1200mm.蓝色的为两个驱动模块用两个1.5KW的对角舵轮来驱动,要提升的货物为1.5T的。两驱动模块的尺寸为长宽高1770mmX515X409mm重为0.45T。白色的为移动和升降模块重为0.45T向前移动的电机为750W用齿轮齿条传动,用液压缸缸径80mm活塞杆直径50mm行程300mm顶升1.5T的货物升高600mm仰角为3°。整个AGV的爬坡坡度为3°

网友A:
感觉设备横移部分的导向长度不够。
按理,升降部分的导向受力还没有横移部分的大。
这时候,横移的导向还没有升降的导向长。

网友B:
你叉起货物时,是整个支架移到最前端(如图3)所示吧,
请问你叉起时,升降支点在哪里?前后移动的除了齿轮齿条驱动外,应该有个叉起的支点,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是图示中的水平槽钢吗?

网友:
观看评论学习中

网友C:
叉臂伸出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力臂最长,计算此时的受力情况即可,整台机器最大载荷就看此时滑轨上的轴承和轴的能承受多大载荷了。
感觉在这个点的情况不容乐观

网友:
1.叉车的框架底部用钢板连接起来2.叉车前后进出的行走轮子间距做大,上下升降的也是一样

网友D:
叉起升依靠液缸举升,叉架伸出时是如何驱动的?

网友:
参考一下成品的rgv,我认为还是传统结构更合理。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叉1.5T的货物,叉脚往前送货的时候不翻车吗?

网友E:
满载伸出状态应该考虑重心位置,有没有翻车的可能性,外加时间工况有没有可能导致重心偏移,感觉这个安全系数不够,第二,用液压缸作为整个升降台的刚性支撑这点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如果长期处于上升或者伸出的工作状态应考虑液压缸失效还能有足够的刚性

网友:
黄色配重块只有1T,载荷1.5T,再加上你的提升机构,前端伸出提升货物肯定是要向前倾倒,看样子你的配重肯定要超过2T才行,你是单个黄色配重块就达到了1T还是两个才1T?我看错了,你说的黄色配置块应该是圈出来的,我以为是后边橙色的。你这样感觉有风险,一个1T,后边有2T,前边提升货物时,前边两个配重块基本没用,因为基本上在重心上,所以前端货物加提升大概2T,后端2T(好在后端力臂比前端长),你往上提升,前端力臂逐渐加长好在也长不过后端还算安全,但是你前后端都是2T还是不够稳妥,建议配重块再加大,各能达到1.5T够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设备横移部分的导向长度不够。
按理,升降部分的导向受力还没有横移部分的大。
这时候,横移的导向还 ...

横移是比导向长的升的高度才600mm,横移有1700mm去的。

网友(点评):
说的是导向轮的间距呢,有1700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叉起货物时,是整个支架移到最前端(如图3)所示吧,
请问你叉起时,升降支点在哪里?前后移动的除了齿 ...

是的大神是(如图3)的
升降支点在哪油缸固定轴上的。
是有的在转动轴上的有一个比齿轮稍大一点的圆轴的
是水平槽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叉臂伸出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力臂最长,计算此时的受力情况即可,整台机器最大载荷就看此时滑轨上的轴承 ...

大神这个周末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叉起升依靠液缸举升,叉架伸出时是如何驱动的?

电机加减速箱的通过齿轮齿条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满载伸出状态应该考虑重心位置,有没有翻车的可能性,外加时间工况有没有可能导致重心偏移,感觉这个安全系 ...

现在就是不知道重心的位置怎么算的,还有就AGV在上下坡的时有没有翻车的可能。能不能叉起货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重心的位置怎么算的,还有就AGV在上下坡的时有没有翻车的可能。能不能叉起货物。

一般软件都可以判断整车质心,可以模拟画一个重量相当的重物推算质心位置,或者可以大致判断重心位置,通过力臂简单推算重心位置

网友:
通常AGV小车都是顶升货物后移动,像楼主这种叉运式比较少,难点在于负载移动时倾翻的风险,建议楼主先研发样机。

网友(2020-03-11):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重心的位置怎么算的,还有就AGV在上下坡的时有没有翻车的可能。能不能叉起货物。

如果空间允许建议把支撑轮延伸出来,另外在重物的反方向进行配重,这样安全系数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