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铣床配合机器人上下料,关于夹具和刀架需要怎么改造,有大神嘛,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厂商,麻烦推荐下,谢谢

楼主(2020-01-06):
如题,请大神解答

网友:
夹具要快换的

楼主:
有没有改造成功的案例什么的ya

网友:
机械手上下料需要注意横梁等机构,与治具和刀具是否有干涉,避让空间做充足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改造成功的案例什么的ya

网上搜快换夹具,液压卡盘控制的

网友:
带刀库的CNC。改造动作太大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工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