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根据断面分析出钻头是怎么折断时的吗?

楼主(2020-01-06):
一钻头折断的断面如附图所示,请教,能通过该断面分析出钻头是怎么折断的吗?(是因为切削力过大扭断的?是因为钻通时冲击断的?)会是在退刀时折断的吗?

网友:
还真把我问住了 似乎看不出来吧?
坐等高手

网友:
1.看其它刃口的磨损情况  2.加工孔的粗糙度,是否有挤压严重的情况  3.加工过程中是否排屑异常?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一个实际经验很丰富的人

网友:
反转断掉了吧?

网友(点评):
我写错了,没有反转,是想问进刀断的还是退刀断的,

网友:
看看孔口处有没有大的飞边,有的话就是反转了

网友:
同意上面意见

网友:
同意以上意见

网友:
细长孔,断口又那么长,怀疑是钻偏心了憋断了

网友:
1排销不好,2切削液没有冲到,工件胡,硬度陡增,扭断刀具。不锈钢常见

网友:
应该是发生位移了

网友:
坐等高手评论

网友:
钻头不行,质量不好,还有可能就是钻头排屑不好;打孔编程参数不对,这个可根据你的钻头供应商提供的参数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