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折弯件固定脚断裂,有什么方法测量强度

楼主(2020-01-06):
如图所示直径20mm的零件;两端是折弯脚,用于固定,尺寸是1mm;零件工艺经过冲压折弯,淬火;材料为420,目前遇到一次组装时固定端断裂,现在想测一下固定端的强度,大神么有什么方法测量。' v' z$ M, w% J( X

网友:
冲压损伤,废次品。受力方向不同,测试没有意义。

网友:
如图,有类似的强度测试仪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