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如何防锈

楼主(2020-01-06):
有一根比较长的齿条是暴露工作的,环境腐蚀性比较强。用不锈钢可能不太合适。那有什么办法做出来的齿条齿面又硬有有一定防锈能力,谢谢!

网友:
工作环境是酸腐蚀还是碱腐蚀?

网友:
两难问题啊

网友:
钝化,表面涂抹润滑脂。

网友:
表面做钝化处理,并涂抹润滑脂。

网友:
具体是什么样的腐蚀环境,描述清楚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A:
见过一个设备,齿条拼起来的长度大概三米多,然后他会一直有一条橡胶带贴着齿面,就齿轮那里绕开,像TOTY模组的防尘带那样。
具体用起来效果怎么样就不清楚了,应该有点用处

网友:
工作环境具体是什么样的,潮湿?含盐高?还是......

网友:
上防腐油或者渗氮

网友B:
非金属材料值得拥有。

网友:
铸铁,冷硬铸铁拼接。

网友:
做表面镀层,镀硬铬

网友:
搞链条链轮类,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金属材料值得拥有。

非金属材料很长的话加工容易变形吧,而且硬度还要够

网友:
一般先要确认使用的润滑油是不是特种齿条里合适的齿条油,并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是对齿条做的最好的,要选择合适的润滑油。

网友:
在运动块左右各装一组风琴罩!注意环境污染介质选择合适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个设备,齿条拼起来的长度大概三米多,然后他会一直有一条橡胶带贴着齿面,就齿轮那里绕开,像TOTY模 ...

谢谢。拓宽我的思路!

网友(2020-09-18):
你好,首先齿条我们生产的客户要求用VPCI-379防锈谁防锈。还有就是不锈钢齿条,不锈钢齿条表面钝化处理。并不是所有的都能用钝化处理的。。

网友:
材料表面喷涂或者堆焊合金钢,镍基合金应该就可以满足了。表面硬度达到HRC45+应该不难的。况且齿条在工作中肯定还是需要涂抹润滑脂活润滑油的。这样应该就可以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