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改螺帽,可以使我这个快插,快速固定,快速拿出,不漏气

楼主(2020-01-07):
本来这个五金配件是螺丝,但客户把图纸改成快插件,快插件就不好固定了。
怎么实现,快插件,快速固定,快速拿出,而且不漏气

网友:
直接用快换接头啊……

网友:
用了快插件就要不能用螺纹直接连接,垫橡皮圈恐怕也不好。螺帽只能起个扶正的作用。

网友:
此结构不妥,可采用快换接头,或参考快换接头结构设计!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用用快插接头固定形式的结构,如图

网友:
采用快速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用用快插接头固定形式的结构,如图

就是5楼说的这个配件,一般工厂里都能看到

网友:
钢珠卡住,还是回到了快换接头^_^

网友:
由弹簧钢丝密封圈组成的快换接头

网友:
快插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