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摆线针轮齿数设计成奇数?

楼主(2020-01-07):
我参考了 机工版 的机械设计手册 第二版和第六版,均未找到摆线针轮齿数设计成奇数的原因,但是确实有尽可能取奇数这么一句话。哪位大侠可以为我解惑呢?

网友A:
你查齿轮手册看看

网友B:
摆线针轮不太了解,参考齿轮如下:1.齿数尽量互为质数,有利于磨损均匀   2.齿数比设计不为整数,避免周期性噪音  3.举例:高速齿轮传动比,17/69,18/67等等  4.特别是新能源高速齿轮,齿数比设计尽量不互为公约数,减少周期性噪音发生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线针轮不太了解,参考齿轮如下:1.齿数尽量互为质数,有利于磨损均匀   2.齿数比设计不为整数,避免周期 ...

感谢回复,这点我考虑过。对于单齿差的这种减速器来说是无论采用奇数还是偶数的摆线针轮齿数来说一定没有公约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齿轮手册看看

刚查了1990版本的齿轮手册第八篇 第五章 摆线针轮行星减速器,也未找到原因

网友:
单齿差的话,轮齿和销柱就是一奇一偶的关系,只不过轮齿奇数的结构用的多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查了1990版本的齿轮手册第八篇 第五章 摆线针轮行星减速器,也未找到原因

双片摆轮时必须为奇数,否则无所谓。但摆轮和针轮的齿数最好互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片摆轮时必须为奇数,否则无所谓。但摆轮和针轮的齿数最好互质。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奇怪的是无论是住友重机械 还是 国内的生产厂家提供的减速器产品大都是减速比从7到87,而且都是奇数。总是怀疑是否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网友:
如果有公约数,旋转若干圈之后,会出现某个齿根另外一个齿反反复复摩擦,这样反反复复摩擦,导致磨损不均匀,进而导致那个传动效果变差

网友:
奇数齿运行起来后这对齿轮的的一个齿轮每个齿对另一个齿轮的任意一齿的啮合概率是相同的,避免硬度,材质不均匀的等原因情况磨损将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