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碳素结构钢可以使用什么防锈油

楼主(2020-01-07):
想咨询一个各位前辈:优质碳素结构钢1010/1008(相当于国标的10钢/08钢)可以使用什么防锈油?推荐几款. a1 ]: C: r) ^% g

网友:
脱水置换型防锈油

网友:
电镀防锈油是一种浅黄色液体,常温比重0.68-0.85kg/L,防锈耐盐雾能力强,能在铜、铁、不锈钢等金属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薄膜,膜层结合力强,有效地预防外界物质腐蚀金属。

网友:
防锈期限多久,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