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靠的防落机构

楼主(2020-01-07):
在设计一套顶升机构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先断电后,气压缓慢下降的情况下怎么防止已经顶升的部分滑落下来,想听听大伙有没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顶升机构

顶升机构

网友A:
稳妥的就是加一套常闭的机械锁死机构

网友B:
是顶上去之后就不让它下来了吗还是通电之后还要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顶上去之后就不让它下来了吗还是通电之后还要下来

通电后要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妥的就是加一套常闭的机械锁死机构

感谢!我按这个思路想想看

网友C:
气动管路密封的话,可以可靠的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管路密封的话,可以可靠的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

就是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是个不确定的变数

网友:
再加一组气缸,通电时打开,断电关闭

网友:
轨道上加装电控离合器,断电断气锁死

网友:
实用二位五通中封阀

网友:
我们现有的做法不是怎么去保证其气缸不下降,因为密封问题肯定定会出现缓慢下降,而是保证其即使下降也不会出现工安事故!

网友D:
一般来说中封的电磁阀就能满足要求了。。
不行就再配合自制一个制动结构,用弹簧式单动的气缸,断气后自动顶出来,像插销或者卡槽来卡死机构。

网友E:
方法有这么几个:
1. 中封电磁阀,短时间防止掉落,楼上都提到了;
2. 增加配重,简单的就是用弹簧或者钢丝轮结构克服重力,使它自然状态下就是顶起的;
3. 更换气缸为锁止气缸,更换这种气缸应该是改动最小的方式,不过要重新买气缸。这种气缸能自己抱紧气缸杆,需要通气才能打开。这种气缸到费斯托去找,下面图片是网上搜到的。4. 就是大侠们提到的机械锁死方式,这种结构应该就比较多了。
5. 搜索滑轨锁紧器,跟上面的锁止气缸差不多原理,就是能让滑块锁紧在滑轨上。
锁止气缸结构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有这么几个:
1. 中封电磁阀,短时间防止掉落,楼上都提到了;
2. 增加配重,简单的就是用弹簧或者钢 ...

很详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中封的电磁阀就能满足要求了。。
不行就再配合自制一个制动结构,用弹簧式单动的气缸,断气后自动 ...

目前就是采用这种结构,感谢!

网友:
升到一半断了电,断了气,制动结构还有用不?

网友:
端锁气缸   或加个模组锁死

网友F:
楼主可以选用三位五通,中封型电磁阀,气缸伸出后封闭保持住,使重物不会掉落。

网友:
用锁紧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选用三位五通,中封型电磁阀,气缸伸出后封闭保持住,使重物不会掉落。

中封只能短期保持不落,长期有问题,目前用气缸加机构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