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顶丝是否可以调平,有什么自动保持平行的装置吗

楼主(2020-01-07):
现有一垂直轴,轴的下端连接一个圆盘,要求这个盘保持水平。请问有什么调整装置吗?或怎么实现自动调平,圆盘和轴是联动的,工作时圆盘和轴是旋转的。

下图是我试图使用顶丝进行调整平行,请问可否调平,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那个转孔的东西是不是调整完还要拿出来

网友B:
螺纹好使,顶丝的话你不能同时都拧,总是先拧的那个面高,而且上下都没有端面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转孔的东西是不是调整完还要拿出来

不用,盘和轴是连到一起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好使,顶丝的话你不能同时都拧,总是先拧的那个面高,而且上下都没有端面限位

我想的是用顶丝调平带锁紧,顶丝多点一改可以锁紧不会打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用顶丝调平带锁紧,顶丝多点一改可以锁紧不会打转

你的轴到底多大,小点用螺纹真不错,防松可以用回天的螺纹紧固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盘和轴是连到一起转动的

你是指转盘和地面保持水平还是轮盘和那个转孔的东西同心,如果是第一种要有端面限位。你用顶丝的话这两种要求的任意一种都是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转盘和地面保持水平还是轮盘和那个转孔的东西同心,如果是第一种要有端面限位。你用顶丝的话这两种 ...

我要发现了,是与地面保持平行,只能想一种自动调平的装置了,旋转盘下边还有个盘两个盘是相对旋转摩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轴到底多大,小点用螺纹真不错,防松可以用回天的螺纹紧固剂。

轴是20的

网友:
轴和盘可以用键槽传动,盘和轴可以用螺丝锁紧

网友:
可以选用紧定螺丝,上面有弹性弹珠,弹性压紧受力会更好!

网友:
轴不垂直咋调都没有,轴要垂直有个轴肩就行。

网友:
能不能从结构上改进?设计上下两个圆盘,都带定位止口,保证轴能够与圆盘同心,然后,两圆盘用螺栓连接锁死。轴怎么转都不会歪斜

网友:
你需要考虑平还是不平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
轴的下端是不是应该做成球头的,才能调平啊

网友:
看样子是个摩擦传动, 楼主担心不平, 影响传动效率,
但你这个结构,
如果轴和大地是垂直的, 那就普通孔轴配合就完事了,
如果轴和大地不垂直, 那索性就把圆盘和轴独立开, 圆盘和下面与其摩擦的盘面使用同一个框架基准. 然后轴用万向节传动.

网友:
轴不垂直,单独某个位置的转盘平行不可行吧,轴一转平行就丢了啊;
认同16楼;要么调轴垂直,
要么中间加万向节传动

网友:
16楼的说法可以

楼主:
目前我们采用了这种调整方式,V槽加圆棒。, 在加上U型孔可以多个轴向调整,在合适的位置加上V型槽用圆棒塞进去进行调平。参考的别人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采用了这种调整方式,V槽加圆棒。, 在加上U型孔可以多个轴向调整,在合适的位置加上V型槽用 ...

这个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