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铝工艺对寿命的影响

楼主(2020-01-07):
请教各位朋友和专家,镍合金板做成的工件经过渗铝工艺,抗高温氧化(650-700度)的寿命能在1000小时以上,甚至到5000小时吗?
. Z. E$ O9 r  |  N0 r另外,不同的渗铝工艺对抗氧化的寿命有差别吗?哪一种工艺的效果最好?常用的渗铝工艺有: 粉末包埋,低温粉末,料浆法,气相渗,熔盐法,高频/中频加热膏剂法等。& ~0 L( E3 m; F+ l
谢谢指点!

网友:
镍合金本身的耐热深绿、耐氧化性能就很好,为什么要进行渗铝

网友:
粉末渗铝是扩散型渗铝的主要工艺之一,很明显这种可能会更好。

楼主:
|李迎398048991发表于 01-07 13:05镍合金本身的耐热深绿、耐氧化性能就很好,为什么要进行渗铝
镍合金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是抗高温氧化的,我们选择材料型号时要综合考虑各种性能指标,选择的这种就是高温下抗氧化效果一般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