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建模--求教

楼主(2020-01-07):
用钣金的方法建立这样一个模型

我自己建模的时候,红色部分进行边线法兰的时候提示圆弧面无法进行。
求教这个模型该怎样用钣金的方式进行建立
我自己走到这里就弄不来了

自己做到这里就做不走了

自己做到这里就做不走了

网友A:
用成型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成型工具试试

大神有没得空,求详细指导步骤,钣金这一块基本没用过,复杂的不太会

网友:
拉伸成型,然后转换成钣金?你看这样行不

网友B:
我也不会,你发现没你第一个折弯和图纸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会,你发现没你第一个折弯和图纸都不一样

第一个模型是拉升建模建立的,图纸是这个模型直接出的图,只是现在需要一个展开图,所以就........

网友(点评):
这种件准确的叫法是冲压成型件,折线是弧形的折不出来,即使个别角(比如圆板边线折弯)折出来也展不开,即使能展开(比如筒侧截面线折弯)尺寸精度也差。退一万步讲,即使有精确的展开图,也不安展开图下料。

网友:
边线法兰是折不出弧形的 换成型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