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生产线传动装置

楼主(2020-01-07):
如题,当生产线总跨距在40m的时候,要做到到达每台床子都有一个准确的位置,我现在采用的是伺服电机齿轮齿条传动,采用6级齿条,桁架机械手同样采用齿条传动。请问这种传动定位精度能有多少。

网友:
40米的线,粗暴计算一下链条要80米以上。。。伺服定位完全失去了意义!。。。这种定位精度会不断的变化。一般都是用厘米精度级别。。。。如果要求精度的采用链传动,最好是用治具定位,不依赖线体本身。

楼主:
高精度齿条传动精度并不会跟你说的这样吧,您说的是链传动

网友:
你的床子是五金冲床吧?如果是,伺服配丝杆吧!否则产品合格率受影响!。。40米的线说说是什么线!

楼主:
|时尚农夫发表于 01-07 20:26你的床子是五金冲床吧?如果是,伺服配丝杆吧!否则产品合格率受影响!。。40米的线说说是什么线!
我是想做自动化生产线,给十台立加自动上下料。

网友:
十机台立加!采用跳跃式自动供料比较合适,当产品发生变化时,方法十几台加工机的分拆编组或独立生产。各联接自动供料可以独立调节位置精度,防止累加误差!一般普通丝杆可以达到配伺服,中间各台机再用铝合金管棒硬性连接,如40米的x方向前进500mm.伺服运动,丝杆就推动整根铝合金向X方向动作500mm,Y轴Z轴都是一样的原理,铝合金棒的成本不高,需要多长,接多长

网友:
传动过程中的精度不高也没事,在工位上再进行二次精定位,这样,成本相对低

网友:
我们这厂里也有用这种结构的,汽车马达定子烘烤,两侧立式烤箱,长度差不多,具体精度不知道多少,但是运行几个月了,没出现因定位问题导致的故障!

网友:
需要停的特定位置进行位置检测,反馈伺服来实现精确定位,这样更可靠一些

楼主:
|siaoma3160发表于 01-08 14:07需要停的特定位置进行位置检测,反馈伺服来实现精确定位,这样更可靠一些

您的意思是接近开关?

楼主:
|谁言寸草心40发表于 01-08 10:30传动过程中的精度不高也没事,在工位上再进行二次精定位,这样,成本相对低

我想的是机械手到达位置就是机床零点,不在二次定位

楼主:
|谁言寸草心40发表于 01-08 10:30传动过程中的精度不高也没事,在工位上再进行二次精定位,这样,成本相对低

我想机械手到达位置就是机床零点,不再二次定位

楼主:
|风颂yhx发表于 01-08 13:44我们这厂里也有用这种结构的,汽车马达定子烘烤,两侧立式烤箱,长度差不多,具体精度不知道多少,但是运行几个月了,没出现因定位问题导致的故障!
这个这么说我也听不懂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接近开关?

类似的东西,根据你需要的定位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检测传感器吧,接近开关的定位精度相对要差一些,可以先说一下你想要的定位精度

楼主:
|siaoma3160发表于 01-08 14:17
类似的东西,根据你需要的定位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检测传感器吧,接近开关的定位精度相对要差一些

谢谢。我查阅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么说我也听不懂啊,哈哈

我的意思是,伺服带齿轮齿条是可以达到使用要求!但你的能否达到要看整体的设计了!

网友:
倍速链+治具定位可以吗?

楼主:
说到桁架机械手,请问直线导轨滑块和滚轮导轨这两种传动,那种更合适一些呢?

楼主:
|豌豆先生爱吃虾发表于 01-10 11:38倍速链+治具定位可以吗?
我先不考虑这种了

楼主:
|风颂yhx发表于 01-09 12:51
我的意思是,伺服带齿轮齿条是可以达到使用要求!但你的能否达到要看整体的设计了!

昨天基本定下方案了,还是靠伺服本身,再加几个接近开关

网友:
40米的桁架机械手定位精度道理上能保证  但实现起来还是挺难得吧
如果用输送线送料  到特定工位加挡停和二次定位  线体分主线和直线  我觉得这样实现起来难度会小些  而且造价能降低

楼主:
|xuanyi0110发表于 01-17 15:3240米的桁架机械手定位精度道理上能保证  但实现起来还是挺难得吧

如果用输送线送料  到特定工位加挡停和二次定位  线体分主线和直线  我觉得这样实现起来难度会小些  而且造价能降低
现在有很多自动化厂家不都是用桁架机械手吗?也许就是造价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