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铰刀精铰阀体上的孔 孔壁发黑

楼主(2020-01-07):
阀体材料是铝件 用PCD铰刀精铰出来孔壁发黑 求解

网友A:
刀和工件的照片可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和工件的照片可以有吗?

客户反映有的时候会产生这种情况,和刀具的倒锥和刃带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和工件的照片可以有吗?

哥 能加个微信不 我的:henan10

网友:
有时候铝件切削液配方不对,也会造成加工面留下黑色印记的

网友:
只要孔的直径、圆柱度、粗糙度等指标满足工艺要求,偶尔几个孔发黑不要紧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刀具和工件,孔壁发黑,刀具正常的话,可能与刀具的冷却和切削液有关系。

网友(2020-02-17):
或许是转数进给不匹配,我这边也发生过这样的现象,调整一下加工参数可以试试

网友(2020-04-17):
倒锥,刃带大小关系比较大,发黑就改大点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