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改进求助

楼主(2020-01-07):
如图,气缸通过摇臂驱动转轴往复旋转,实现阀板的开闭。原始结构,摇臂与转轴之间通过键连接,使用中发现,时间长了,键从键槽中滑出来了。现在需要优化此处结构,初步想了个改进的结构,有什么更好好的简易的改进结构吗?

网友:
这么麻烦干嘛,打个弹簧销进去就搞定了啊

网友:
换个楔键试试,如果不行在平键的外侧加个平垫挡下。

网友:
改成用螺钉固定呗

网友A:
轴打个螺孔,拧上个挡片就行了。

网友:
5楼方法最简单可行,轴上做个螺纹孔,加上垫片,压紧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打个螺孔,拧上个挡片就行了。

好方法,谢谢

网友B:
轴上的键槽不要通到外侧啊

网友:
9#楼的方法是对的,键槽不要做通

网友:
最简单的看来是加盖板了

网友:
端面开螺纹孔拧入挡板,楔键那个感觉不是很稳

网友:
9樓的方法可以,軸上的鍵槽不要開通,用雙 圓頭的鍵

网友:
同意5楼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上的键槽不要通到外侧啊

轴头较短,键槽直接铣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上的键槽不要通到外侧啊

不错的方法

网友:
轴上的键槽不要铣穿就好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觉得键槽不铣通是最简单 最合理的

网友:
支持9楼的做法

网友(2020-03-11):
轴做成带台阶的,防止摇臂往里面窜动,轴上加个螺丝孔,直接加个挡片锁紧就行

网友:
用螺丝夹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