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管的压接密封方法

楼主(2020-01-07):
现在厂里用的是压接钳,用的时间长了压接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前段时间把压接钳压接的地方改成了可卸式的了,找了厂家做还没有结果,现在想问下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可以压接好管子的同时保证密封性?谢谢

网友A:
按介绍对象来说,要知道双方信息才行,现在我们知道了有个妹子姓『铜』,但是漂亮吗?三围多少?然后还得知道男方姓啥?帅吗?有房有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介绍对象来说,要知道双方信息才行,现在我们知道了有个妹子姓『铜』,但是漂亮吗?三围多少?然后还得知 ...

大概留下30-40mm长

网友:
换成可卸式的挺好,坏了可以再换

网友:
都采用压接了,还是多买几把钳子吧,要不还是回去焊接。

网友:
焊接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