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壁厚

楼主(2020-01-07):
请较大家一个问题:
对于壁厚不能一致的产品,如下描述,浇口是放在t合适还是放在t1合适?

网友A:
第一个例子见过这样设置的:设置在零件的上表面(厚度t上方),相对于厚度t1对称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例子见过这样设置的:设置在零件的上表面(厚度t上方),相对于厚度t1对称的位置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