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 输出1.2N 电机需要输出多少N 同步轮需要怎么计算呀

楼主(2020-01-07):
万能的大佬们 同步轮可以传输扭矩吗

网友:
不传扭矩还能传什么,计算请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你首先要算出皮带的功率,一般可以查表知道,得到的功率比电机少就行;然后选型电机(或减速器)和同步带轮,先算电机最大瞬时转矩,查表知道,有减速器的话就要乘上减速比,最后得出电机(或减速器)所受径向力:(转矩x减速比)/同步带轮半径。查表的径向力大余算出的,就行。

网友:
同步带能输出转矩,从电机端往同步带输出端推算出功率,转速,然后根据公式T=9550*P/n,就能计算出同步带输出端的扭矩。自己动手做一次计算就掌握了方法。自己不动手永远不会。

网友:
同步带轮你可以选。选定之后,半径也就有了,半径和你这个1.2N相乘就得到扭矩。电机都有扭矩参数。还需要考虑下余量以及传动系统的效率。
供你参考。

网友:
选型书上应该有这个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