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什么隔温材料能阻隔900度的高温

楼主(2020-01-07):
       各位大神
                   我想在铝水槽(铝水槽内是850度的铝水)的下方加个精密电器元件,但是铝水槽的温度太高, 什么隔温暖材料能把850度铝水槽的温度在5cm的距离内降到60度,

网友A:
以前见过一张图片,上面站着一只小猫,下面用喷火枪在烧,中间隔了一块玻璃状的东西(大概也是5CM左右),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B:
工程陶瓷,。试试

网友C:
加液冷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见过一张图片,上面站着一只小猫,下面用喷火枪在烧,中间隔了一块玻璃状的东西(大概也是5CM左右), ...

真空玻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液冷降温

我也这们想的,做个5cm厚的循环水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陶瓷,。试试

工程陶瓷什么东东

网友D:
石棉没试过吗?

网友E:
配个图会更好,你这个5cm隔900度的高温,基本任何材料都做不到了,只能配水冷了

网友F:
也看见过一个视频手上涂抹的什么材料可以接受高温枪喷而不烫手

网友:
碳纤维毡加硅酸铝纤维

网友(点评):
5CM的空间恐怕不能满足!

网友:
是找耐高温的隔热材料吧?在网上搜,能搜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陶瓷什么东东

百度下,蛮有趣的材料

网友:
1.用导热系数低的材料绝缘,比如陶瓷纤维;2.减少接触面积,比如只用几个柱子与铝水槽支撑接触,柱子两端衬垫陶瓷纤维(柱子尽量也用导热系数低的,但要保证强度,也不要北熔化了);3.散热,在5CM的隔层内用风扇散热,或者液冷散热什么的,某宝上还有半导体制冷的模块,可以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
5CM,有点悬。不过在下方,感觉又有点点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下,蛮有趣的材料

偶搜索了下,常见的工程陶瓷指氮化硅材料,而这个,仅是耐高温,但不隔热!

有更多相关资料,求分享!谢谢!

网友:
据说气凝胶能做到。

网友:
水箱 哈哈,如果需要支撑就在水箱里多弄些筋板。像CPU散热片一样。

网友G:
里层3.5厘米的保温隔热材料,外层1.5厘米的散热通道,利用空气流通散热,垂直方向有温度空气流通会很快,可行不。

网友:
硅酸铝针刺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们想的,做个5cm厚的循环水箱子

那得多大箱子、岂不是可以直接给你们公司大楼供暖了。。。

网友I:
循环冷却系统

网友:
可加工陶瓷 以前有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里层3.5厘米的保温隔热材料,外层1.5厘米的散热通道,利用空气流通散热,垂直方向有温度空气流通会很快,可 ...

这个 主意不错 !加个3.5cm的隔热保温层,再用水循环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得多大箱子、岂不是可以直接给你们公司大楼供暖了。。。

你和楼上的这两个 主意不错 !加个你说的哪个3.5cm的隔热保温层,再用水循环冷却,我感觉 可行!!谢谢哥们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循环冷却系统

你和二楼 三楼 的这个 主意不错 !加个你说的哪个3.5cm的隔热保温层,再用水循环冷却,我感觉 可行!!谢谢哥们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棉没试过吗?

石棉也可以,就是不知道 隔热效果怎样

!加个3.5cm的隔热保温层,再用水循环冷却,我感觉 可行!!谢谢哥们儿!!

网友(点评):
一般用5CM的石棉隔热保温后,外表面的温度可以降到60度左右,热量是往上走的,你这个是在下方,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和楼上的这两个 主意不错 !加个你说的哪个3.5cm的隔热保温层,再用水循环冷却,我感觉 可行!!谢谢哥 ...

很小的铝槽 0.25平方

网友:
航天飞机上的那个隔热瓦

网友:
记得看过一个视频,是美国的,材料(貌似还很薄)里面包着鸡蛋,外面用切割抢烘烤,怎么烤都是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看见过一个视频手上涂抹的什么材料可以接受高温枪喷而不烫手

短时间和长期又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玻璃吗?

猫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个图会更好,你这个5cm隔900度的高温,基本任何材料都做不到了,只能配水冷了

900度,水都变水汽了

网友(点评):
循环水冷,可能你没有接触过,液氮也可以,只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
陶瓷棉是目前耐热效果最高的轻质保温隔热材料,其耐高温可用于制作1400度使用温度的炉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