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0-01-07):
按自锁开关1控制电子阀对左边的A吹气,A进入方格1保持气压使A不动 然后自锁开关2把A吹进3同上,3同上
最后按开关4吹进方格4,并让123电子阀,全部放气,让A复原到最开始的位置A地

网友A:
楼主,把相互关系再描述清楚一点吧。1234格子外均有同样的A物体还是,仅有唯一一个A?把A吹进A1,按动开关再把A从1中吹进2号格子,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相互关系再描述清楚一点吧。1234格子外均有同样的A物体还是,仅有唯一一个A?把A吹进A1,按动开关 ...

格子里面没有东西,是A依次吹进方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