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听过氟化聚四氟乙烯

楼主(2020-01-07):
今天供应商跟我推荐氟化聚四氟乙烯,没听说过,跟朋友们请教,氟化聚四氟乙烯有什么特性?

网友A:
没爬到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爬到这种说法……

是的,度娘说聚乙烯氟化得聚四氟乙烯。我就不知道聚四氟乙烯再氟化得什么?

网友B:
聚四氟乙烯耐磨性能不错,摩擦系数小;耐温性性能也不错-70℃-250℃。
但是没有听说过氟化聚四氟乙烯,倒是聚四氟乙烯是氟化聚乙烯得到的。

网友C:
那楼主听过贴塑吗

网友D:
增强聚四氟乙烯RPTF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强聚四氟乙烯RPTFE吧?

PTFE虽然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但机械强度低,线膨胀系数大,耐磨损性差,耐蠕变性差,导热性差等缺点。
我需要高硬度,化学稳定性高的材料。这么看,不是我需要的。
而且凭经验,氟化的东西耐高温性能会好些,怎么会对硬度有影响,我是觉得供应商在忽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四氟乙烯耐磨性能不错,摩擦系数小;耐温性性能也不错-70℃-250℃。
但是没有听说过氟化聚四氟乙烯,倒 ...

我要材料的硬度高、耐磨、机械性能好,第一次用的PTFE,效果不好,想改材质,结果供应商跟我说的,让我有点发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听过贴塑吗

我们供应商有镀层工艺,比方累金刚石或特氟龙,跟你说的一样吗?
为了硬化表面,而且能保证一定的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PTFE虽然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但机械强度低,线膨胀系数大,耐磨损性差,耐蠕变性差,导热性差等缺点。
 ...

RPTFE

增强聚四氟乙烯又叫改性聚四氟乙烯,是用聚四氟乙烯添加一定量填充剂,如玻璃纤维,青铜粉,二硫化钼,石墨,碳纤维等,经高速混合均匀后模塑成型,再经高温烧结制成。

这玩意现在没有统一的配方,资料都捏在制造厂家手里。。。
正好我们有个采购件里有零件是这材料的,有点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RPTFE

增强聚四氟乙烯又叫改性聚四氟乙烯,是用聚四氟乙烯添加一定量填充剂,如玻璃纤维,青铜粉,二硫 ...

材料共混效果就如把沙、石子混合到水泥里类似,填充后的共混材料机械强度性能大大增强,可使PTFE耐磨性提高1000倍左右;耐蠕变性提高1.5~4.5倍;弯曲弹性模量增加2~3倍;硬度增加10%~30%;也不是我要的,硬度提高10%对于聚四氟乙烯来说几乎没啥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材料共混效果就如把沙、石子混合到水泥里类似,填充后的共混材料机械强度性能大大增强,可使PTFE耐磨性提 ...

一般用聚四氟乙烯都是作为耐磨件使用的,强度啥的真不能要求太高
按设计需求找材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聚四氟乙烯都是作为耐磨件使用的,强度啥的真不能要求太高
按设计需求找材料呗

是的,感谢!我就是来确认这材料的硬度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谢!我就是来确认这材料的硬度会不会有变化

你说的那个氟化的聚四氟乙烯,有可能是厂家表述的问题

但材料性质啥的真的在网上查不出什么,数据都在厂家手里(还没法验证对错),国内搞基础材料就这行情。。。唉

网友B:
不如使用DLC涂层,硬度、耐磨性能、抗腐蚀性能都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氟化的聚四氟乙烯,有可能是厂家表述的问题

但材料性质啥的真的在网上查不出什么,数据都在 ...

嗯,可以跟他要参数,材料是什么没什么,咱们考虑成本

网友E:
氟化作用是一种固相和一种气相反应物之间的化学反应。氮氟气或氟空气混合物作用于塑料材料表面,将其表面结构变换为薄的功能层,该功能层决定材料与外界进行怎样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氟化作用是一种固相和一种气相反应物之间的化学反应。氮氟气或氟空气混合物作用于塑料材料表面,将其表面结 ...

太理论,能不能通俗的说一下,聚四氟乙烯再氟化,表面硬度能达到多少,耐磨性能达到多少?

网友F(2020-02-29):
引用 楼主:
太理论,能不能通俗的说一下,聚四氟乙烯再氟化,表面硬度能达到多少,耐磨性能达到多少?

这些材料性能可以问供应商要的吧。不管他们是否忽悠,先看数据,然后试验核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材料性能可以问供应商要的吧。不管他们是否忽悠,先看数据,然后试验核实。

个人很少做材料试验,一般是在同行业了解到后,直接选材试制,后试用。所以想了解一下材料特性,为了将来的产品设计应用,还有一些欠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个人很少做材料试验,一般是在同行业了解到后,直接选材试制,后试用。所以想了解一下材料特性,为了将来 ...

公司要有专门的材料实验室。让专人去验证。不然,也可以试试第三方的机构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公司要有专门的材料实验室。让专人去验证。不然,也可以试试第三方的机构做试验。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或者机构去做是对的,只是小公司,如果用的材料品类并不多,还要针对性的办实验室,不知道如何控制成本哦,不如有什么事咨询供应商或者第三方机构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或者机构去做是对的,只是小公司,如果用的材料品类并不多,还要针对性的办实验室,不 ...

对的,做材料研究的供应商,大部分都有实验室吧,只要过去看看试验的流程方法是否符合要求,试验数据是否可信。

楼主(2020-04-01):
引用 网友B:
不如使用DLC涂层,硬度、耐磨性能、抗腐蚀性能都还挺好的。

感谢,DLC涂层我们目前有用

网友G:
方便说说用途吗大家伙也可以参谋参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便说说用途吗大家伙也可以参谋参谋

冲具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