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出工程图时大家时怎样处理切线的

楼主(2020-01-07):
如果一个零件或者部件圆角很多,转到工程图的时候线变成很多切线(特别是打印出来密密麻麻的线),但是如果选择隐藏切线,该特征形状就变了。想问问大家如何处理?

网友:
没遇见过,太多的话在别的视图表达清楚的情况下可以隐藏吧,再放等轴图配合表达。

网友:
一般切线不可见;如果切线隐藏会影响观感的话先切线带线形显示

网友:
用 切线不可见 试试看吧

网友A:
切线只是物体形状圆角,当零件比较复杂时可以取消显示,不影响体的外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线只是物体形状圆角,当零件比较复杂时可以取消显示,不影响体的外轮廓。

还是有些影响的,你看我发出的图,第二张,如果用取消切线显示的话,有些特征就完全显示不出来,比如那个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