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新代系统宏程序ALARM使用方法

楼主(2020-01-08):
请问,新代系统宏程序中的Alarm报警如何使用

网友A:
IF#1=0,goto到那个报警程序段,系统会有红色提示,并且可能会停机

网友:
楼上正解,这种方法可以处理异常。

楼主(2020-04-07):
引用 网友A:
IF#1=0,goto到那个报警程序段,系统会有红色提示,并且可能会停机

报警参数不知道,跳到指定的程序段如何表达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警参数不知道,跳到指定的程序段如何表达报警

例如#2=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