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关于叉车

楼主(2020-01-08):
我看到车间的叉车,用簸箕运料的时候,叉车的叉子伸进去,然后把簸箕挑起来,然后到一个位置后,让簸箕向下倾斜,料就出来了。(这都是废话。。)问题来了,为什么簸箕倾斜的时候,簸箕不会跟着一起掉下去呢?我也没见到簸箕下面的叉槽里面有什么装置呀??

网友:
结构『别』住了……

网友:
你们生产叉车吗

网友:
个人理解就是簸箕质量够大,叉车倾斜的角度不足以要它下滑,而簸箕里面应该比较光滑,料质量小,一倾斜就出来了。

网友:
摩擦力不一样大。

网友:
摩擦系数不同啊

网友:
这需要靠两个因素,叉车的角度和摩擦系数。

楼主:
受教了,应该就是簸箕质量大,摩擦力大。没有别住的结构

网友(2022-04-25):
把叉车的前插表面做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