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inventor 2019 样式库管理器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1-08):
      我在使用 inventor 2019 样式库管理器 inventor2015的样式库复制移植到 inventor 2019 始终操作不成功。停留在“有些样式集合需要移植。请先移植,再进行编辑”,点击【移植】,等待了几分钟,看到闪过一个文件夹复制窗口,最后跳出一个移植成功的窗口,点击【OK】,又回到老样子,再点【移植】,过程依旧,右键【重命名样式/删除样式】均为灰色按钮,操作不下去。
       为此,我做了很多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都不知道【样式库管理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直要我【移植】,右键一直是灰色按钮。我索性完全撇下2015的文件,全部用2019的新版本的文件,又操作了一波样式库管理器】,可笑的是,问题依旧,还要我【移植】,这下,我是真的无解了!具体操作如下,请各位看官们帮忙找找问题所在,谢谢——
     第一步,复制 【C:\Users\Public\Documents\Autodesk\Inventor 2019\Design Data】,到【D:\IN_PZ\Design Data】(存放我自定义配置的文件夹,在【应用程序选项/文件】里已经做了设置)
     第二步,复制C:\Users\Public\Documents\Autodesk\Inventor 2019\Design Data】,重命名另存到【G:\测试\csDesign Data】
     第三步,新建 【测试】 项目 ,新建钣金零件,设置保存钣金样式【1mm】到样式库,然后关闭软件。
     第四步,打开【 样式库管理器 2019 】,左侧为【G:\测试\csDesign Data】(),右侧为【D:\IN_PZ\Design Data】,可以看到,左侧仍然提示要【移植】,右键按钮灰色不可操作。而右侧窗口下方没有【移植】提示,右键按钮正常可以操作。
     左侧【G:\测试\csDesign Data】虽然只是在默认样式库里新增了一个钣金样式【1mm】,但是通过点击切换【选择样式类型】发现,莫名其妙的出来很多红色和蓝色的不同。
    【inventor 2019 样式库管理器】已经折腾我2天了,事已至此,再也没辙,还请大师指点,看看到底是软件的BUG,此功能用不了,还是我操作问题,谢谢。

楼主:
初步断定是这个版本的BUG。刚刚类似的操作在inventor 2015里操作,竟然成功了,右键按钮亮了。

网友:
人家目前的Inventor研发队伍这几年越来越走火入魔地搞  “看!现在Inventor快了吧!!!”的“改进”。

无非就是,非专业登山的拿着大砍刀逮啥砍啥,也就是十米砍着痛快,管他是不是十米后悬崖绝壁救命用的藤条。

19有Bug?还没用20吧?好好期待21吧。22会更热闹。

为什么?研发队伍的心态不变,那坑只能越走越深。。。

楼主:
楼上用的什么版本,可否分享一下,先谢了我用win10的系统,之前 inventor 2015 在用 【工程图资源转换向导】时,到了【选择目标工程图】,就不出来【下一步】,文件被选框里面也始终是空白的,根本选不进来文件,但同样版本的inventor 在win 7系统此项功能是正常的。为此才换的 inventor 2019,这下【工程图资源转换向导】还真好了正常能用了,可是【样式库管理器】又坏了,这个程序在2015版本中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哎,真是蛮失望的,我现在又打算换回2015版了,还好走的不远,回头不难。。。

楼主:
又发现一个inventor 2015在win10环境下的BUG,之所以说它是BUG,是因为同样的操作在inventor2019+win10是成功的。不成功的警告截屏如下——进行此操作的目的是,想导入之前保存的钣金规则,现在只能在inventor里面一条条的重新编辑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相同困扰的朋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