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加工38CrMoAl材料

楼主(2020-01-08):
求大神指教车削加工38CrMoAl材料用硬质合金的刀片好还是金属陶瓷的,亦或者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网友:
涂层刀片吧。你没说硬度

网友:
硬质合金

网友:
材料经过热处理没?是什么状态?

网友:
有时为了提高切削性能,需进行完全退火或不完全退火。零件粗加工后进行调质处理,之后进行精加工。为了消除调质和精加工所产生的残余应力,可在550~600℃退火。

copy

网友:
直接硬车的话,可以使用金属陶瓷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