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器人低温运行

楼主(2020-01-08):
现有一个项目为冷库,环境温度为-5℃,采用史陶比尔机器人,由于客户端不希望采用温控服,所以考虑一下热风机,用来给机器人腔内吹热风,跟热风机厂家沟通了一下,因为机器人运行环境为室温就行,需求温度太低,热风机和热风枪都不合适,所以想咨询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在-5℃环境下类似经验,机器人是否可以直接运行,另外就是,有没有其他好的方式解决温度低的问题。谢谢。

网友:
只需要考虑启动时的加热就行,机器人如果连续工作,机器温度不会太低,另外,适应低温环境运行需要考虑材料的低温性能和轴承,导轨等的润滑性能,低温时,润滑油的粘度表达,摩擦力增大,润滑效果也不好。

网友:
前两天晚上最低温度-10C°吧早上一台普通锯床起不了机,普车也是需要起机后活动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