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间歇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0-01-08):
图示是1个10工位的间歇分度机构,分度转盘直径1600mm,单工位重量15KG,转速不快,3秒一个工位,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原结构是用齿轮搭配回转支承,传感器定位来实现分度。考虑到回转支承及传感器的价格,现在需优化次结构。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间歇分度机构推荐吗?最好提供一些资料供参考,谢谢了。初步考虑用凸轮分割器搭配普通减速机,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凸轮分割器搭配减速电机必须可行啊

网友:
凸轮分割器首选。

网友:
肯定凸轮分割器啊,便宜可靠

网友:
关键是“3秒一个工位”,怎么细分的?

网友B:
这是分度器的最典型应用案例啦,思路和经验已经很成熟了。如果想准确选型,需要了解你们具体的分度时间(工位转换时间)或加工时间,生产节拍(循环/分钟),分度盘的质量、直径,工位质量、数量、直径,结合以上信息判断分度器选型,减速机减速比和电机选型。
需要额外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工装内是液体,需要验证分度器的运动模式,避免速度变化过于大引起振动甚至液体溢出。

网友(点评):
我和起码三四个销售凸轮分割器的人打过交道,很奇怪,都和你一样喜欢说“时间”而不喜欢说“时间比”。。。

网友(点评):
首先,分度时间肯定是来自于indexing time,您说的时间比则是指分度时间/休止时间,这个时间比对于我们来讲不具有非常直接的参考意义,分度时间+生产节拍更可能在用户设计生产线前bi直观概念或已经作为技术指标

网友:
有点接水的意思。
步进电机控制很方便。常见步进电机里面,130系列最大能提供60Nm的扭矩,不知够不?

网友:
三共了解一下

网友:
你这个模型能发给我吗

网友:
我吃过这个方面的亏。建议凸轮分割器绝对首选。安全稳定,

楼主:
槽轮机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分割器搭配减速电机必须可行啊

转盘直径有点大呀!1.6m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盘直径有点大呀!1.6m

不大,两三米都做过的

网友:
1.原机构不行,转动惯量太大,转到位你说停就能停?精度就不要提了。
2.优先用凸轮分割器,精度有保证,但也要惯量匹配,不然也停不下来。
3.优化结构,减小惯量,该挖空的挖空,该换材质的换材质。
4.可用普通减速电机,最好配刹车功能。

网友:
考虑价格??
原结构齿轮加回转支撑加传感器,这个价格比凸轮分割器便宜多了啊?
不过凸轮分割器是首选。
还有一种是气缸棘轮装置,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分度器的最典型应用案例啦,思路和经验已经很成熟了。如果想准确选型,需要了解你们具体的分度时间(工 ...

分度时间/休止时间,确实是从英语里直译过来的,可翻译的人是不是没告诉看中文版的人那单位不是时间的单位,而是角度单位。。。

机械式分割器分度器,它本身没有时钟概念,只有周期内的分度比概念。

如果都用了凸轮分割器,还要加上伺服电机,每个工作周期还要启启停停去凑那个Indexing Time的时间秒,那就可笑了。

我在上面说了那话,就是因为:专门卖凸轮分割器的哥们儿,愣是看不懂时间比选型坐标图。。。

仅此而已,仅仅希望舶来货,买的也好,卖的也好,多从专业的角度去理解明白。

不然,好心卖了,变成骗子了变成忽悠的了;高高兴兴的买了,却达不到想要的要求,只是累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度时间/休止时间,确实是从英语里直译过来的,可翻译的人是不是没告诉看中文版的人那单位不是时间的单 ...

之前受篇幅所限,并没有解释太多。既然您提到了,我也就解释一下,毕竟现在分度器使用越来越广泛,无论是分度盘的应用还是像我们的直线输送机(国内也叫线体?),都是高精度自动化线的基础。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indexing time/dwell time是有定义的,而且非常具有实际应用意义。您指的角度和这里的时间不矛盾。我后面之所以带上一些英文单词,主要还是部分技术名词的翻译不够统一。

先说核心内容:分度时间/休止时间的描述对象是输出轴,或者是分度盘,是直接与用户息息相关的参数,而分度角/休止周期,指的是凸轮,是分度器的内部属性。

分度器,众所周知,就那么简单几个组件:input shaft 输入轴(国内好像也叫入力轴),cam 凸轮,output shaft 输出轴(出力轴),turret 塔轮(出力转塔)以及塔轮上的roller follower 辊子(凸轮滚子?),壳体及其他相关组件就不讨论了。目前市场上大致有两种主流的凸轮,一种是 cylindrical cam 圆柱形凸轮,一种是 globoid cam 弧面凸轮。第一种已经被高端市场淘汰了,就不细说了,就以弧面凸轮分度器举个例子。

分度器的输入轴与减速器相连接,意味着只要电机不停就要连续运转,而输出轴则执行的是分度运动,一般输出轴与分度盘刚性连接,承载工装和工件,为生产流程提供高重复精度的分度运动。而把连续运转转化成分度运转就是靠凸轮的轨道与辊子的相对运动实现的。

通常情况下,输入轴每转动一周,输出轴完成一个分度(一次启停),如果一台4分度的分度器,那么输入轴每旋转一周的时间(假设时间起点为输出轴启动的时刻),对应输出轴(假设0点位置为参考点)旋转90°停止,并进入休止阶段直至下一个分度开始前一瞬间(输出轴再次启动前的时刻)。这也就意味着,凸轮一周360°,分为了两部分,分别是 cam index angle 和 dwell period,这两个技术指标均以角度计,但一般只提 cam index angle,即分度角。比如,我们最常用的分度角为270°,300°和330°。但这个角度,对于我们技术人员来讲很重要,但对于一般用户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当然了,除非客户有兴趣了解。那客户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完成一个分度需要的时间,这一个分度所用的时间就是一个 cycle time 循环时间,等于一个 indexing time 分度时间加一个 dwell time 休止时间。可能这里的循环时间容易和一个零件从头到尾走完全部加工流程所需的时间混淆,但实际上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当第一个进入生产线的工件走完全程后,系统每完成一次分度,都会有一件产品生产出来。

说远了,回到刚才的主题,分度时间就是工装从一个工位移动到下一个工位的时间,我有时候会告诉客户就是工位转换时间;休止时间就是留给客户完成最慢的那道加工工序的时间,所以我也会翻译成加工时间。而单位时间(一分钟)完成的循环次数就是生产节拍 cyc/min,这一般是客户新生产线的设计指标之一,也是衡量生产效率是否提高的最直观参数。当然,这主要决定了设备运行模式和电机的匹配,这就不展开了。

就举个我们今天给国内客户做的项目的实际案例作为参考,准确的分度器选型需要校核的数据有很多,当然,这个案例是我们的分度器在直线输送机上的应用,只提分度器部分。

这位客户需要的是一台精密输送机,也是由我们的分度器控制分度运动,根据客户提供的技术指标,我们需要为输送机匹配一台2分度,配有输入端、输出端安全扭矩限制器的弧面凸轮分度器,分度器需要承载126.58Nm的峰值扭矩,工位转换时间是2s,加工时间是8s,生产节拍是6 cyc/min。我们经过校核计算,匹配了减速机和电机,电机额定转速1400rpm,减速机减速比1:50,分度器型号是SX60HD-2-S12-300,60指代轴间距,2指的是2个分度,S12是辊子型号,300是分度角,匹配的是MSC50的运动方程。最后的方案,理想情况下,在380/400V 50Hz的情况下,分度器的分度时间是1.78s。当然,这个300°调整成301°,283°,还是多少,对于客户来讲并不重要,这是我们技术部门该考虑和计算的,300°只是我们最常用的而已,可以理解成是我们自己的一套标准,别人家擅长用275°,也没问题。所以您看,客户并不需要考虑这个分度角到底是多少,我们通常也不会跟客户去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想买我们的分度器还问我们分度角啊,辊子尺寸啊,用的运动方程啊,那我们反而会非常警惕这是不是要买回去拆了分析竞品的同行。

至于您提到的“时间比选型坐标图”,可能是我经历还不够丰富,很可能我也看不懂lol,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您能提供给我学习一下。

附上一张我们的产品应用(不得不说,上传完以后这个颜色好诡异):

赘述了这么多,如有技术错误或表述不清,还望海涵指正。

网友:
这种寿命怎么样?只适合轻载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