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使用刹车步进电机后还有必要使用带有自锁功能的减速机吗?

楼主(2020-01-08):
设计构想:
提升约100kg的重物,沿着垂直安装的圆弧导轨移动,重物每移动一定弧长,需要停下,然后再启动。目前想法是用带有刹车的步进电机,接减速机,链轮链条,定滑轮,用钢丝绳沿导轨起吊重物。如果减速机不带自锁,会不会出现刹车电机刹车功能失效,而出现危险?希望用过的给分析一下,另外有没有更好的运动形式推荐,多谢!

楼主:
我了解到,带刹车的步进电机,刹车装置有单独供电,怕的是单独供电模块这里出现故障,一直接通,结果出现无法抱闸?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
通电才导可以运行吧,断电了,刹车就抱紧。

网友A:
用个单作用气缸外部限制,无论断电或是断气都能锁死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1-08 17:06通电才导可以运行吧,断电了,刹车就抱紧。
是的,但是担心一直通电,会出现无法锁死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1-08 17:49用个单作用气缸外部限制,无论断电或是断气都能锁死
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需要,可靠性更高,

网友:
减速机带自锁是什么意思?是减速机带刹车功能吗?

网友:
电动刹车和机械刹车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担心一直通电,会出现无法锁死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那个刹车一般是用弹簧作用的,通电了,电磁铁把刹车打开,电机自由转动。一断电,自动刹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单作用气缸外部限制,无论断电或是断气都能锁死

单作用气缸断为啥通断气都能保持原位啊

网友(点评):
断气/断电,气缸自动回位。回位就卡住不下掉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08 21:12减速机带自锁是什么意思?是减速机带刹车功能吗?
例如使用蜗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
普通的减速机都要带刹车的吧,我用的是星型减速机,步进电机停止后怎么都 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