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关于气动电子阀,有关电路

楼主(2020-01-08):
怎么实现。

网友:
见过气动球阀和电动球阀,也就是阀芯的打开或者关闭是依靠气动控制器或者电子控制器去操作的。

你说的气动电子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阀门?

网友:
纸上写了电磁阀,

网友:
这需求描述的太笼统啦...

网友:
需要时间继电器控制或写个程序控制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磁阀吧?五个开关(自锁开关或者扭动开关,一个总开关,四个子开关)。四个子开关接四个气动电磁阀,控制四路气路,总开关控制总电路(要是控制总气路就得增加一个电磁阀)。顺序就是先打开总开关,然后打开想要打开的气路。想要断开所有气路就关闭总开关。有个缺陷就是每次都要想着各个气路怎么关闭,关闭总开关之后,其他路关闭没有。
更好的办法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工控板控制,国产的不贵。梯形图也简单,接线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