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车间里新安装了一个5吨一个10吨的行吊,求助一下关于验收

楼主(2020-01-09):
求助,最近车间里新安装了一个5吨一个10吨的行吊,想知道有没有行吊的国家标准或验收标准。还有就是5吨和10 吨行吊,吊装钩落到最低之后上面滚筒上的钢丝绳最少还要缠几圈。应该也是有要求的吧

网友:
找卖行车的问

网友:
多找几家问    他们说的共同点 你就不要去核实了应该没有问题   说的不同的地方自己再去核实一下。

网友:
最少绕三圈

网友:
3吨及以上设备属于特种设备

网友:
起重机验收标准(行车、行吊、天车、天吊)

行吊(音hángdiào),又称行车、吊车、天车,都是人们对起重机的一个笼统的叫法,行吊和我们所称的门式起重机基本一样。行吊按驱动方式基本有两类:一类为集中驱动,另一类为分别驱动。按形状也可分为两类,即门式起重机和桥式起重机。

设计制造标准及检验验收标准

现代起重机厂生产的“恒起”牌系列起重机械,其整机性能符合现行标准要术,零部件符合设计图纸、工艺流程和各项技术要求,关键性能优于国家标准。

CD、MD型电动葫芦设计制造、检验验收标准

GB3811—83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6067—85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JB/T9008.1∽6199钢丝绳电动葫芦

JB/ZQ8004 钢丝绳电动葫芦产品质量分等

JB9009-1999 钢丝绳电动葫芦安全规程

电动悬挂单梁起重机设计制造、检验验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