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的那个坐标系怎么取消?

楼主(2020-01-09):
我这个是在2017Inventor的组装环境,上一次关闭时也没有这个东西,这次单独打开组装文件,就出现了这个坐标系,看起来比较碍事,不知道怎么把它去掉。谢谢大家!

网友A:
再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点一下

谢谢,点了,还是没有用啊

网友(点评):
正常是点一下开重心, 再点关闭显示,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电脑或者软件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点了,还是没有用啊

谢谢,开了重心,就这样了,两个

网友B:
屏幕刷新一下,就能清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刷新一下,就能清除掉了。

谢谢,刷新不行的,重新打开也是这样的

楼主(2020-02-28):
没有人回复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回复我啊

我猜,您的问题很难去分析,因为没有模型做重现的验证。
这就像您打电话问医生,我肚子疼咋整?会有医生给您确实的治疗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您的问题很难去分析,因为没有模型做重现的验证。
这就像您打电话问医生,我肚子疼咋整?会有医生 ...

还是谢谢,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C:
我猜,您的问题很难去分析,因为没有模型做重现的验证。
这就像您打电话问医生,我肚子疼咋整?会有医生 ...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1#pid6616681
这个帖子也是咨询这个问题。

网友(2021-01-02):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我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但是我解决了,就是把重心点击了二次就没有那个重心符号了

网友:
我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但是我的解决了,就是点了二次重心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就是把重心连续点击了二次就解决了,再打开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