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件自身铆接如何保证加工精度

楼主(2020-01-09):
第一版本拉铆处的采用点焊,但是背部的镀锌板没有喷漆,电焊后氧化起皮,出现黑点,项目组不接受,第二版本改成自身铆接,但是现在供应商无法做到,精度误差很大,请问精度能达到多少?如何控制

网友:
拆件是你拆还是钣金厂拆?看你的图纸,3.3的螺纹孔在293.5的方向上没有要求。那这个件可以达到要求的。看厂家拆件布工艺

网友A:
刚发错误了。是283.5尺寸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发错误了。是283.5尺寸的方向

你说的是拉铆孔的尺寸给个公差精度吗?现在供应商根本就做不到,拆件是他们拆

网友B:
是先折弯,再铆接的吧?
折弯后会导致孔位产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先折弯,再铆接的吧?
折弯后会导致孔位产生误差。

对的,折弯后,自身与自身进行铆接,这个精度好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