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条的模数和齿轮的齿数、直径怎么确定

楼主(2020-01-09):
目前仅知道齿条需要40秒走5米。齿条携带的货架需要的功率是477W。
怎么确定模数还有齿轮的齿数呢?
齿条的齿距和行程有关系吗
谢谢大佬

网友A:
有了功率,有了速度,求出力,根据加减速算最大力,再来选模数,再选齿数,减速机

楼主:
是有力和模数关系的公式吗。我从手册上看的是扭矩和模数的校核公式。要知道扭矩还得先估计个齿轮的直径。不知道流程对不对,我直接设了模数和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功率,有了速度,求出力,根据加减速算最大力,再来选模数,再选齿数,减速机

是有力和模数关系的公式吗。我从手册上看的是扭矩和模数的校核公式。要知道扭矩还得先估计个齿轮的直径。不知道流程对不对,我直接设了模数和齿数

网友B:
全能啊   不只懂线轨啊

网友:
没有公式,模数越大,齿的强度越大,你先预选一个模数在进行校核,满足条件情况下,模数越小越好。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只能选大模数的齿了,否则产生的惯量一般都受不了。

网友:
多看多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能啊   不只懂线轨啊

直线传动的基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