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种面有什么办法打磨

楼主(2020-01-09):
现在是用雕铣加工出来的,这个正弦面有没有办法打磨,最高点与最低点高度13mm

网友:
浮动打磨+机器人

网友A:
端面凸轮,这个加工费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凸轮,这个加工费如何?

就是问下有什么机器能够打磨的,以后就可以粉末治金后打磨一下

网友B:
雕铣机铣刀换成磨头

网友:
零件曲面抛光,可参考如下这种方式。

网友:
机械手臂打磨,配个打磨头

网友(2022-04-04):
这种凸轮,不要乱打磨,否则曲面精度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雕铣机铣刀换成磨头

你们说的雕铣机,就是CN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们说的雕铣机,就是CNC吧

可以当作简化版的CNC,加工能力、精度要差一些,一般是类似刻字、刻花,但是同样支持编程,用纤维磨头打磨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作简化版的CNC,加工能力、精度要差一些,一般是类似刻字、刻花,但是同样支持编程,用纤维磨头打 ...

嗯嗯,那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
磁力抛光

网友:
钢丝轮或铜丝轮抛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