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避免量具生锈,应怎样设计?

楼主(2020-01-09):
背景,设计一样件,总生锈,为防止生锈,目前打算进行表面镀铬,但不知道可不可行,

请教,为避免量具生锈,应怎样设计?

网友:
彩带管理,定期维护。

网友:
合金工具钢用于制造刃具、模具和量具。9SiCr  CrWMn  9Mn2V 属于高碳低合金工具钢,适于制造量具

网友:
氮化,电镀都可以。但是时长要久,不然表面处理层太薄很快也没用。

网友A:
我们之前给客户实验室是用的304

网友(点评):
304耐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给客户实验室是用的304

他们放着做检距用的 反正加工商的报价比别的高 一方面不好做还有一方面精度高

网友:
不用的时候喷点防锈油,用的时候再擦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