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管怎么囝

楼主(2020-01-09):
主要是盘管与直管的连接弯头的地方怎么画

网友:
加热器?一般有cold zone,你这没有标啊

网友A:
主要用到;
1、变螺距螺旋线
2、投影曲线
3、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到;
1、变螺距螺旋线
2、投影曲线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到;
1、变螺距螺旋线
2、投影曲线

能传一下源文件吗?让我学一下,也可以发到我邮箱bailiduu@163.com,谢谢了

网友:
不让传sldprt文件,改了后缀,下载后,自行改为sldprt,可打开,我用的SW14

楼主:
威望不够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威望不够啊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到;
1、变螺距螺旋线
2、投影曲线

最后一步的3D草图是怎么来的,看不懂嘛

网友:
威望好像是系统自己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步的3D草图是怎么来的,看不懂嘛

3D曲线+实体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曲线+实体引用

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