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滚动摩擦表面要比滑动摩擦表面的Ra小?

楼主(2020-01-09):
书上在讲表面粗糙度选用原则时,说滚动摩擦表面要比滑动摩擦表面的Ra小,有些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
接触面积小

网友:
我理解也是接触面积小的意思i

网友:
滚动越光越好滑动就不一定了。

网友:
应该是说滚动摩擦面要比滑动摩擦粗糙才对,否则打滑,就滚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