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绘制编织网

楼主(2020-01-09):
如题机器中含有几块编制网  如何绘制装配  国标为GB/T5330  感谢大佬

网友:
从来没有过,可以在装配体中备注说明,零件图可以用一薄片代替。
没有必要一定要画出。

网友:
技术说明一下,否则你以为变压器线圈等怎么画,成千上万匝的画一两百匝就卡死电脑了,做示意图还是cad里面搞比较好

网友:
这个没必要 除非你是造型派

网友A:
电脑会卡死,曾经我画过,电脑不堪重负

楼主:
薄板替代    装配体中配钻螺纹孔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会卡死,曾经我画过,电脑不堪重负

深有体会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编织网和钢板网,可以做一个局部的阵列,这个数量看个人需要,然后把这个实体模型截成图片,做帖图到平板零件上替代,看上去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编织网和钢板网,可以做一个局部的阵列,这个数量看个人需要,然后把这个实体模型截成图片,做帖 ...

如果要做零件要做成跟实物那样上下层叠一样的空间结构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个零件图让我观摩一下

网友C:
尺寸小 练习练习也行。尺寸太大 一笔带过示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小 练习练习也行。尺寸太大 一笔带过示意一下。

我想练习一下怎么绘制,大佬教教我怎么弄   局部一点就行

网友:
用焊件功能,画好网状图之后又用结构构件,然后把轮廓仪草图改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做零件要做成跟实物那样上下层叠一样的空间结构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个零件图让我观摩一下

抱歉,周末太忙没有时间上论坛。
没有查手册,做了一个丝径10mm,网格为60x60大小的样例。
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2020-02-24):
引用 网友B:
抱歉,周末太忙没有时间上论坛。
没有查手册,做了一个丝径10mm,网格为60x60大小的样例。
你参考一下 ...

多谢大佬  我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