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结构改进求助

楼主(2020-01-09):
有一台浇筑设备,需对实现一定的机械动作,如下图,这是一个类似夹臂工作设备,夹臂闭合后需移动到一个凸台上与之配合,但是原设备不能调整配合面角度(微调)和锥孔的位置。现在就是要对其改造,通过更改下面标示了不同颜色的部分结构,使其实现两个调整,1平面的角度调整(微调就行),2锥孔左右方向的调整。
夹臂中间的两个方块是模具,需经常更换,每次更换后都可能需要调整上述的位置,如何实现才能更方便好用,请大侠帮助。

补充内容 (2020-1-10 09:33):
整个模具安装和生产动作过程:在工作点外安装模具,调试好上紧,上泥心后顶部的小车(有四个轮那里)移动到浇口处,模具通过液压缸下行,使底部的锥孔与浇口对齐合上。
现在问题就是换模具后不一定对得准,需要调整

网友A:
要快换的话基本就是靠销钉定位后就不调了。
但是按你的说法,换治具后的位置微调和贴合问题,单靠销钉应该也做不到很好,都是需要精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快换的话基本就是靠销钉定位后就不调了。
但是按你的说法,换治具后的位置微调和贴合问题,单靠销钉应该 ...

现在就是需要更改蓝色和黄色部分的结构,想让这部分起到调节的作用,我现在有个方案是在这两个部分都加有转轴,由转轴来调整位置再上紧,模具和黄色部分目前是通过螺钉上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需要更改蓝色和黄色部分的结构,想让这部分起到调节的作用,我现在有个方案是在这两个部分都加有 ...

万向轴承咋样?

网友(点评):
端面贴合如果没问题,锥孔就能对正,不是很了解你遇到的问题,随口一说,仅供参考

网友:
能不能在两边夹块上做文章?调整夹块,来实现你说的两个调整呢?

网友B:
球头关节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关节怎么样

球头关节应该也可以,不过刚性方面和夹紧好能解决,这个单是模具就有400kg这样,加上夹紧块应该500左右是有的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图4转轴加两侧的固定

网友C:
为了可靠性和稳定性,直接换个6轴机器人外加雄克的气爪吧,虽然前期投入成本高,但是后期维护成本低,可靠性好,可以减少由于设备问题造成的停产和不良品,总得算下来还是6轴机器人更好,我们一般这种负载的运动系统都不会专门去设计,都是直接上大品牌机器人。
不过你们要是小企业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实际状况不太明白,那个夹臂单端固定做调整,另一端做夹紧臂能不能更简单些。

网友D:
做一个平行四边形机构,这样浇口始终保持水平,如果调整距离在锥口范围内,可以自动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可靠性和稳定性,直接换个6轴机器人外加雄克的气爪吧,虽然前期投入成本高,但是后期维护成本低,可靠 ...

确实是小企业,没有那个大投入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平行四边形机构,这样浇口始终保持水平,如果调整距离在锥口范围内,可以自动对位

想过这种方案,不过没想出来合适的结构,你那有类似的结构吗,指点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需要更改蓝色和黄色部分的结构,想让这部分起到调节的作用,我现在有个方案是在这两个部分都加有 ...

我以前做过的一个板坯夹钳,下面的钳口部分就是摆动的,可以适应一定的夹取宽度的变化。

网友E:
按照楼主的描述,这个对准是两步。第一步,粗对准,这个已经实现;第二步,自适应对准,也就是所说的面贴合及锥口调整。
我觉得,你下面那个轮的固定可以考虑设计成柔性的或有晃动量,让结构自己去适应对准。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主的描述,这个对准是两步。第一步,粗对准,这个已经实现;第二步,自适应对准,也就是所说的面贴合 ...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这个工位整体有一吨这样的重量,所以还没想好怎么来弄,怕刚性,稳定性方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