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求助!如何吸附这些PCB板

楼主(2020-01-09):
这次的求助,还是上次求助的延伸,因为无法想到好的定位,只能从吸附上着手,经大神提示使用非接触式吸盘,买了一个进行测试,吸附效果不是很好,有些板子可以无视小孔可以吸附,但对此类的板子,几乎就没有用处。各位大神,怎么破,求教!

背景介绍:皮带线上有5个PCB板子一排过来,需要一次吸附5个PCB板子收料。由于难定位,考虑在运动状态中吸附,但目前经过测试,非接触式吸盘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抖音有很多视频,可以去看看,之前看过几个视频,只是流水线式的操作,没有吸覆的,都是链条传输的,PCB板大多数是外形尺寸相同,是否利用这个来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音有很多视频,可以去看看,之前看过几个视频,只是流水线式的操作,没有吸覆的,都是链条传输的,PCB板 ...

我现在要做的设备,就是从输送带上收料,把这些PCB板子收起来。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视频可能对你有帮助,这个视频上料正好是你的下料,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输送带需要换成伺服电机http://www.iqiyi.com/w_19rtzt3ddl.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视频可能对你有帮助,这个视频上料正好是你的下料,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输送带需要换成伺服电机 ...

谢谢热心朋友,上料机我们做出来了,是成功的。很简单,料仓里五组料,上方一排吸爪,一次抓取5个PCB板子放到输送带上进行烘烤。因为上料到料仓里,就有定位了,所以只要调节吸爪就OK了。然而经过烘烤后,到了下料,因为没法定位,就做不到一次再抓取5个进行叠放下料了。这就是我上次求助的难题。换了一个思路解决,想从吸附着手,不进行定位来吸附,但非接触式吸盘的效果不好,又要回到原地了。很感谢你上个帖子的解答,真是想跪求视频啊。刚才这个视频看了,和我的还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朋友,上料机我们做出来了,是成功的。很简单,料仓里五组料,上方一排吸爪,一次抓取5个PCB板子 ...

若是整片密封的,很好吸,那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我们现在的PCB板子上面的镂空千奇百怪,所以必须要先定位,调整吸嘴的位置,才能吸的准。

网友:
多孔物料,非接触吸盘无法解决问题,且不方便调节吸盘位置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静电吸附。

网友:
海绵吸盘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认为,只是海绵吸盘好像使用寿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朋友,上料机我们做出来了,是成功的。很简单,料仓里五组料,上方一排吸爪,一次抓取5个PCB板子 ...

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只要解决定位或者吸盘问题就可以了?两个解决办法1.输送的定位可以做出视频中很小的阻挡气缸定位  2.用海绵吸盘就可以,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咨询一下“施迈茨”

网友:
整体靠边初定位,再用吸盘。应该比较简单。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传送带上先进行初定位,然后上海绵吸盘

网友:
现在有可吸起网片的那种吸盘,你那个镂空真不算啥

网友:
视觉定位,相机拍照抓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朋友,上料机我们做出来了,是成功的。很简单,料仓里五组料,上方一排吸爪,一次抓取5个PCB板子 ...

把输送带做成很多段:
1. 最前方有料自动停机:电眼检测,防止PCB掉落到地上
2. 自动追赶功能:探测到前方缺料,后面的材料自动追赶;前方有料,自动减速。整条线要连线

网友:
能不能用钩子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