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包装鸭蛋如何有序排列?

楼主(2020-01-09):
真空包装的鸭蛋在高温杀菌后包装,除了人工上料的方式,还有什么方式能让带包装的鸭蛋有序排列呢?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用机械臂啊,并联机械臂不就是专门弄这个的吗?视觉加并联机械臂

网友(点评):
机械臂考虑过 预算不够

网友:
网上有个视频,通过真空吸盘从搬运到摆放,像你这种,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点评):
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都是没有包装时候吸的。这种有包装的,上料太难了

网友:
能不能用落料的方式,不过礼盒也需要重新设计。在落料时,装咸鸭蛋的泡沫礼盒也要自动位置,以便下一个能落进自己的窝里。

网友(点评):
是真空包装的蛋,然后煮完了以后,再上料,这个上料的排列

网友B:
鸡蛋都是放纸托里的知道吧,我之前见过一个视频,是员工手持一个带多个真空吸盘的端拾器,从一条输送线上将散乱的鸡蛋放到那种纸托里,而且一次放满,还很规整。那端拾器去吸鸡蛋的时候,散乱的鸡蛋因为真空吸盘自动的规整好了,直接抓了放到纸托里,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点评):
是真空包装的蛋,然后煮完了以后,再上料,这个上料的排列 不想要人工放好,因为这样不节省人工,需要人一直在那里摆

网友:
这种像采用真空吸附的方式,估计有点难,因为包装袋的原因。周所共知。
建议把鸭蛋包装成类似亲嘴烧的那种,一面是平整,一面是凸起袋的方式
包装袋不切断,一个连着一个。包装袋采用沙林膜。这样就会方便多了。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42729-1-1.html
这个链接中的第四个包装方式,可以参考。

网友(点评):
是真空包装的蛋,然后煮完了以后,再上料 不一样的,是已经真空后的上料

网友(点评):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要改你这个已经真空过的方式。这种方式都是散蛋,只有把他们包装平整了,才好进行下一步。我的建议动作,有点大。需要从包装开始改。

网友:
人工都没办法轻易做好的 事,想让机械做,不太现实....我觉得可以试着换个包装....

网友(点评):
也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现在人工贵

网友(点评):
我的建议也是,从先换包装开始

网友:
可不可以反向思维一下,先上料到盒里,再包装?

网友:
料框尺寸规则,物料排列规律,试试软爪抓取:

网友(点评):
机械手预算就不够了 后面还有自动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鸡蛋都是放纸托里的知道吧,我之前见过一个视频,是员工手持一个带多个真空吸盘的端拾器,从一条输送线上将 ...

你把人手换成机械手,或者直接上个机器人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臂啊,并联机械臂不就是专门弄这个的吗?视觉加并联机械臂

几万块搞定的事情啊。现在机械臂又不贵。研发一套结构成本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