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输送物料的装置

楼主(2020-01-09):
有没有一种输送带或者输送链等,放物料那一面有小凹槽可以固定物料的,类似双面同步带那种贯穿整个带宽的凹槽,或者模块链有这种类型的吗?先行谢过!
这台电脑没装CAD,随便画个示意图

网友A:
链条传输,装上链条附件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定制这种特定凹槽的平带?楼主,凹槽是输送什么物料?凹槽尺寸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定制这种特定凹槽的平带?楼主,凹槽是输送什么物料?凹槽尺寸大概多少?

如果有标准的就不去搞定制了,节约点成本,输送圆环状的物料,凹槽宽度大概1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传输,装上链条附件

明天看看有没有那种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看看有没有那种附件

普通附件就可以,你可以自己激光切点工装,装到附件上,我们就这么干

网友:
+用链条吧!加个附件就可以!不知道 你的物件多大!用多大的链条!最好把条件讲清楚!

网友:
http://www.dhchain.com/product_1.asp,这个厂家的链条还是挺齐全的,自己找吧

网友:
参照MISUMI有关链条链轮的章节,是图例。

网友:
带附件的链条

网友:
misumi或怡合达有带附件的同步齿形带可以看看

网友:
还是定制同步带吧传输相对平稳点,链传动会有抖动吧。现在定制不贵的,好多都一条起订。

网友:
我见过一个厂家用的是皮带传送。皮带上面锁着长条方块扣着产品,他们用来传送长的小圆杆

网友:
大部分输送添加附件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
多看多学

网友:
塑料链板:

网友:
有標準的鏈條,鏈條上就有V型缺口

网友:
链条输送,链条带有附件的那种,可以装上治具

网友:
定制链条

网友:
是什么物料   有专门的皮带可以   ,譬如波状挡板,或者花纹皮带